前后两个旋转编码器不同步

楼主(2015-07-31):
应用于富士452双色印刷机,烘房是南通的。旋转编码器用的是欧姆龙E6B2-CWZ6C  600P的 。

现在情况是烘房从编码器脉冲信号随机丢失归0。 从PLC监控来看时间不定时 有时候几十分钟 有时候几分钟丢失一次。 PLC是三菱FX的已经换新。变频艾默生的换的新的。编码器和传感器也换新的了。屏蔽线也从新啦过了。电机也换了。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按照您说的硬件都换新的了。

编码器的接线需要检查、校验或者直接在做一根。就OK拉

网友B:
如确认电气控制没问题,不妨检查一下机械负荷,机械负荷相对电机扭矩偏大时,会造成不能有效实现跟踪同步,当误差积累较大时,plc会有相关程序控制自动复位——脉冲信号归零。

网友C:
组要检查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