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给S7-1200下载无法连接

楼主(2015-08-01):
各位搞电气的大师,请教一个问题。

    我组态CPU1214C时,以太网地址为192.168.2.1,下载链接时搜索到可以访问设备192.168.2.1,但是与之连接失败,无法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与之不兼容,在两个可用点中,发现0个兼容点,一个不兼容点。一共出现两个问题报告

    组态更改以太网地址为192.168.2.2,下载链接时搜索到可以访问设备192.168.2.1,一台可访问设备找到一台兼容的设备。没有问题报告出现。。。。但是下载就会出现连接失败 无法访问所选的在线设备

网友A:
上图吧,下载程序,前三段IP地址相同,第四个不同。就这样,没有任何其他设置了。

要是还不能下载,看看网线坏没坏,换一根

网友B:
直接把电脑的IP地址设为100,以免冲突

网友C(2015-12-19):
同样的问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