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01):
请问我用台达plc和三菱变频器485通讯   用的是mobdus   能写频率   怎么读不出三菱变频器的数据啊

网友A:
看看读取的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应该是正常的啊   能写频率   就是不能读取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看三菱的支不支持03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