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写出读出禁止状态,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01):
如题,希望能有大侠帮忙指导,谢谢~

楼主:
如题,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有密码吗,没有就初始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密码吗,没有就初始化吧

没有密码,初始化会导致原来的程序全部丢失不?现有的PLC在设备上使用着,现在需要导出学习一下!

网友A:
那只有去学习别的了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密码解除,或其他的?

网友B:
可以找到相應牌品、相應型號的PLC<此处内容被屏蔽>軟體,按照教程就OK了,我已經嘗試<此处内容被屏蔽>好幾款PLC程序,萬能的淘寶上就有賣<此处内容被屏蔽>軟體的,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C:
有源程序吗?将PLC直接清零复位,再重新下载看看行行不行。

网友D:
没源程序,就没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