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料机应用中怎样做到放卷速度与伺服送料速度同步

楼主(2015-08-01):
我的草图

楼主:
希望师傅们赐教!!给点您们的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A:
用萬能的PLC就可以,我以前的公司就是可以實現這種功能,應該並不難,但是現在不在原公司上班了,忘了當時的控制方式了,坐等老師們給點晶

网友B:
同步?难道放料电机也是伺服????一般送料机都是普通电机带减速机传动,料放有一定余量,避免伺服送料机拉料过载。

网友C:
这种系统我也没做过,给点个人观点——看似简单的速度同步,其实要实现还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放卷电机侧的料卷直径会随着放料而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放卷电机每转一周放料的长度是会变化的,但是正常工艺的话伺服的速度肯定是不变的,那么放料电机的速度就是越来越快,是个变化的量,所以放料电机的控制参数也是要跟着变化的。你可以在料带上加装测速系统,根据速度的变化反馈给plc然后调节变频器参数控制放卷电机。或者在放卷电机侧加张力控制器,控制料带的张力值进而调节电机的速度,我个人倾向于用张力控制器。

不管怎么控制,首先要考虑的大前提就是你用的料的软硬度,这关系到这个同速系统误差允许度,物料太硬对响应速度要求就高,不然就会拉扯划伤物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系统我也没做过,给点个人观点——看似简单的速度同步...

也可以加装超声波测距仪,测量卷径,从而计算电机转速,电机应该是变频的吧?

网友E:
不建议这样做,拉大两台设备间距,使用张紧辊,有了一定的悬垂量,速度不同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是做铅带 铅板都是这样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这样做,拉大两台设备间距,使用张紧辊,有了一定的...

对于软材质的物料,安装张紧辊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这里是塑料带,设备都加张紧辊的,也是小工件办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难道放料电机也是伺服????一般送料机都是普通电...

放料电机是普通电机,送料电机是伺服电机的。求在运行过程中速度同步,料架材料不能松散。整个运行过程都是一走一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系统我也没做过,给点个人观点——看似简单的速度同步...

你好!你的思路很对,我跟很多人聊,他们都不理解这些图片的意思。你分析的很对,料架放料速度是个变量,一直在变,送料伺服速度是不变的。在运行过程中料架速度一直在加快,要跟上送料伺服的速度,所以求料架与送料伺服速度同步。关于料卷的大小变化,我可能采用超声波来检测材料外径的变化。经过运算,控制料架变频器放料速度。

很多人都给出来一些机械机构上的一些改进,加张力辊什么的。但是我是无法去改变他机械工程师们,按你们的的意见去修改图纸。因为图纸已经定死了,不可能再修改了。还有这是整套设备。他们的距离很近,也是不可能像朋友们建议的那样把设备之间距离拉开。所以是这个方案是有局限性的。当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是,肯定要改变自己。去寻找能达到效果的出路来,只能在空中领域做文章了。对了这台机用磁粉离合器也存在一些问题,1,设备可能宽度不够,2,我们的机械机构可能也是不允许的,电机,磁粉离合器,传动轴可肯无法连接。如果要使用的话只能改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这样做,拉大两台设备间距,使用张紧辊,有了一定的...

这个设备是直接入料的,这是整套设备,距离有限,是不能把距离拉开的。在运行过程中材料是一直处于张紧状态,绝对不能让材料下垂什么的。可能就你们所说的张力控制吧!!

网友F:
伺服直接用扭矩模式控制。。。。。。。。。。。。。。

网友G:
通过张力控制器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直接用扭矩模式控制。。。。。。。。。。。。。。

 送料伺服要做定位控制,所以不能做扭矩控制。

网友H:
用同步控制器就很方便

网友I:
放卷机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I:
放卷机给反向小速度,保证料被拉直且不掉下来。伺服送料足够拉得动放卷机放料。正常工作状态放卷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J:
就是个同步放卷,好多变频器都带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