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用接近开关测卷径,300米/分,96MM卷径时,走一圈在60多MS,用1MS计时器测时间,能否准确读出,3000多步程序的扫描时间要多长?能否准确读出60多MS的计时器过程值?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接近开关是否能响应15Hz的频率,然后,你要确认你的PLC的接入点是否也能响应15Hz以上的接入速度。最后,如果上述都确认没有问题的话,那么FX3U的CPU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B:
FX3U本体有高速计数,最快5us,你可以查一下相关手册,再满足不了只能考虑高速计数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