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设置报警信息

楼主(2015-08-02):
我用FLEXEM与C60T通信,FLEXEM中的报警信息显示中只能选择一个字的大小,但我的信息登录事件一共有几十个,如R2.0一直到R5.0,怎样设置才能将所有的登录事件与显示相对应,要用到触摸屏本身的内部储存器吗?我上次看到一个例程上的信息显示只设置LW255却可以显示几十个事件,这个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触摸屏里怎么设置,但是我一直用的是 威纶和昆仑通态的,威纶的我忘记了,昆仑通态我知道里面有一个报警成组的功能,就是把所有报警信息放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什么报警都可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