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0721-AB问题

楼主(2015-08-02):
一台ASD-A0721-AB伺服器,连接ECMA-C30807P6电机时报ALE-04故障代码,电机用别的伺服器测试是好的,参数复位了也是这样。而用这个伺服器连接ECMA-E31310PS电机时运转完全正常,求助各位大神应该是那里不对了,750W的伺服能带1000W的电机,是应该设置那里的参数?

网友A:
用ECMA-C30807P6連接時 是不是編碼器端有問題

不同功率驅動和電機是要設置內部參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CMA-C30807P6連接時 是不是編碼器端有問...

电机没问题,用别的同型号的伺服器运行正常,用这个伺服器就会报ALE-04,但是用这个伺服器连接1KW的电机运行却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内部功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CMA-C30807P6連接時 是不是編碼器端有問...

伺服器操作手册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怎么设置功率参数

楼主:
明明是750W的驱动器,却带不了750W的电机,偏要带1000W的电机

楼主:
用过ASDA Soft软件的大神出来指点下,用这个软件可以更改电机功率参数吗?

网友B:
电机功能这些好像是在05以上的参数里面,怎么打开05以上的参数有一种方法,以前用过,忘了,你打电话咨询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能这些好像是在05以上的参数里面,怎么打开05以...

打电话了,叫返厂维修,他不告诉你调哪里,返厂修理费用900。买个二手的也就500左右。

网友C:
台达伺服韧体错误,请联系台达厂家。谢谢

网友D:
返厂吧。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楼主:
搞定了,请了外面维修的重新烧录韧体,5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