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

楼主(2015-08-02):
AI2=0-20ma 作为变频器的转矩输入,这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是多少呢?是不是再采用AI1=0-10v作为变频器的速度输入控制速度?我才接触不很理解。请各位专家指教。

楼主:
补充提问:acs800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AI2=0-20MA作为变频器的转矩输入信号,需要不需要再输入速度控制信号?

网友A:
在转矩控制模式下速度是不可控的,即使给定速度控制信号也不起作用,因此在应用转矩控制时往往需要保护程序,防止变频器失速造成故障以及事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提问:acs800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AI2=...

 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