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输出模块DVP-02DA为何通道2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5-08-02):
台达DVP-02DA模块,默认电压输出设置,给定同样的数值2000,通道1输出4.999v不变化。通道2就在4.873-5.039之间变化,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

网友A:
你是带载量的还是空载

楼主:
空载,现在已经解决了,原先用的是DTO指令改为TO16位指令就好了

网友B(2017-07-12):
DVP-02DA端子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