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一宿的HMI与MOSBUS通信问题,还是没解决,求助

楼主(2015-08-03):
我想测试下我的STM32跟TK6070IP触摸屏的通信。

我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我STM32是作为modbus slave,我用串口助手发命令相关功能码给STM32,STM32是会返回给串口助手。例如发送03功能的,读两个地址,STM32是会返回相应地址的数值。

但是我用TK6070IP的时候,就怎么也读不出。我设置了设备列表MODBUS RTU。。如下图

然后我弄了个数值元件。设置如下。读保持寄存器里面

求大神指教,弄了一宿了  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协议进行发送通信命令吧。

建议去官网咨询下在线技术支持,或者到官网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协议进行发送通信命令吧。建议去官网咨询下在...

网友C(2015-10-01):
我做过威纶通和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可以交流一下哈

网友D(2015-11-08):
这个有个映像公式计算,之前的地址M*8+3000+1

网友E(2018-03-31):
我也正在学习当中,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F: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G:
我做的那个和你这个差不多,也是没成功最后放弃了

网友H(2018-05-03):
这个其实也不难。。我做成功了,不过我是用的宏

网友I: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

网友J(2018-06-06):
宏指令太麻烦了,觉得挺绕

网友K:
确实不错 干货十足  谢谢分享

网友L(2018-11-13):
好东西,非常感谢分享,O(∩_∩)O谢谢

网友M:
这个应该不难吧,外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