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5-08-03):
        1. 电气系统图主要有哪些?各有什么作用和特点 ?
  答:电气原理图:电器布置图 电气安装接线图。

  电气原理图:根据控制线图工作原理绘制,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主要用于研究和分析电路工作原理。
  电气布置安装图:主要用来表明各种电气设备在机械设备上和电气控制柜中的实际安装位置,为机械电气在控制设备的制造、安装、维护、维修提供必要的资料。
  电气安装接线图:是为了进行装置、设备或成套装置的布线提供各个安装接线图项目之间电气连接的详细信息,包括连接关系,线缆种类和敷设线路。
  2.电气原理图中电QS、FU、KM、KA、KT、KS、FR、SB、SQ分别代表什么电气元件的文字符号?
  答:QS 刀开关、FU 熔断器、KM 接触器、KA 中间继电器、KT 时间继电器、KS 速度继电器、FR 热继电器、SB 按钮、SQ 行程开关。
  3.电气原理图中,电器元件的技术数据如何标注?
  答:(1)电气元件明细表:元器件名称、符号、功能、型号、数量等
  (2)用小号字体注在其电气原理图中的图形符号旁边。
  4.什么是失电压、欠电压保护?采用什么电器元件来实现失电压,欠电压保护?
  答:由接触器本身的电磁机构来实现,当电源电压严重过低或失压时,接触器的衔铁自行释放,电动机失电而停机。
接触器
  5.点动、长动在控制电路上的区别是什么?试用按钮、转换开关、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等电器,分别设计出既能长动又能点动的控制线路。
  答:点动与长动在电气控制上的区别是:点动按钮两端没有并接接触器的常开触电;长动按钮两端并接接触器的常开触电。
        6.在电动机可逆运行的控制线路中,为什么必须采用联锁环节控制?有的控制电路已采用了机械联锁,为什么还要采用电气联锁?若两种触头接错,线路会产生什么现象?
  答:(1)联锁控制是在控制线路中一条支路通电时保证另一条支路断电。
  (2)双重互锁,此种控制线路工作可靠性高,操作方便,为电力拖动系统所常用。电气互锁控制过程为从一个运行状态到另一个运行状态必须经过停止既“正-停-反”。双重互锁从一个运行状态到另一个运行状态可以直接切换既“正-反-停”。
  8.什么叫直接启动?直接启动有何优缺点?在什么条件下可允许交流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
  答:所谓的直接启动把电源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的接线端,这种控制线路结构简单,成本低,仅适合于实践电动机不频繁启动,不可实现远距离的自动控制。
满足此式可以直接启动 ,否则不允许。在一般情况下,7.5KW以下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
  9.什么叫减压启动?有哪几种方法?各有什么特点及适用场合?
  答:所谓减压起动是指利用起动设备将电压适当降低后加到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上进行起动,待电动机起动运转后,再使其电压恢复到额定值正常运行。
减压起动方法有四种:

(1)定子绕组中串接电阻降压起动

(2)Y/△减压起动

(3)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

(4)延边三角形减压起动。

网友A(2016-08-11):
电机启动方式,除了上面说的直接启动和减压启动外,最重要的变频启动没有介绍。现在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这些技术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不过价格么,也会水涨船高

网友B:
现在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学不过来了。

网友C(2017-08-29):
楼主真好,总结的比较详细,加油学吧。软启动现在也很长很常用,不过成本也是不低的

网友D:
谢谢楼主!很有用  望更详细

网友E(2018-08-18):
在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学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