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和西门子通讯

楼主(2015-08-03):
UNITY PRO 7.0和WINCC6.0通讯,TCP/IP协议可以吧,WINCC除了在属性里面设置IP地址(UNITY的地址)外,其他没有什么设置了吧?求解

网友A:
这两个软件通信?

还是PLC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软件通信?还是PLC和上位机通信!

是WINCC6.0和UNITY7.0通讯,也就是unityPLC和WINCC上位机通讯

网友A:
那么是PLC和上位机通信啊,WINCC好像是西门子的,不清楚能否和施耐德PLC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是PLC和上位机通信啊,WINCC好像是西门子的,...

我日你大爷,不知道BB傻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么是PLC和上位机通...

------------------

态度这么差!wincc支持Modicon的modbus tcp协议,但需要wincc 7.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