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图画转为2维坐标的方法

楼主(2015-08-03):
寻找一个软件,譬如:用鼠标画一个圆圈,自动生成运动指令,去控制我的trio控制器的XYZ。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用CAD画,用fastCAM转G代码

楼主:
转G代码的这个方法我倒是知道,看别人都是这样转的。

想弄一个简单一点的操作界面。控制器接收的是MOVE指令等

引用 网友A:
用CAD画,用fastCAM转G代码

楼主:
不了解组态软件能做不?

网友B:
用普通组态软件,肯定不可以做,用高级语言可以,比如VB,VC,DELPHI之类的

网友B:
我以前用的是PMAC

楼主:
我以前有看过:雕刻机的和绣花机的使用的那个软件挺好的,这东西自己怎么开发,难度很大吧?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软件可以用?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组态软件,肯定不可以做,用高级语言可以,比如VB...

楼主:
PMAC的控制器,和trio的差不多,trio的也支持MODBUS,您以前的界面是怎么做的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是PMAC

楼主:
我现在是找了一个步科的人机做的通讯,控制器里面写了程序,通过人机来调用;

最后是要做成一个图形界面,直接用鼠标画图形,转成运动指令,发给控制器,

楼主:
或者是哪位大仙有做过,咱付点费用也可以啊

网友B:
我以前用的DELPHI ,我们讨论讨论?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哪位大仙有做过,咱付点费用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内容:能详细说明一下思路吗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DELPHI ,我们讨论讨论?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加我QQ吧,QQ上说方便点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能详细说明一下思路吗对: QQ339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