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51高速计数器的疑问

楼主(2015-08-03):
EH3的plc  第一次时候用C251正常,但是修改程序之后灌入后,发现C251计数只能加不能减,就是ab相编码器正转是会计数,反转时没有反应,用恢复出厂值也不行!

最后改成C252,改输入点就行了,原因到现在都不知道,似乎PLC里面没法彻底清空的感觉!

同一个程序灌倒一个全新的PLC就正常。

输入点没发现故障。

有谁有办法?

网友A:
看你的描述有点少不能得出什么,你把第一次做的再重新做一遍,如果还可以那就是程序或是接线有问题,否则就是plc对应点的硬件高速功能异常。

楼主:
程序是从调试好的机器上面直接上传的,X0和X1分别用C235和C236单独试过,能够正常计数,但是一用C251就不行

楼主:
上面是部分程序,我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截图也看不清什么。注意下图软元件的设置,别的我也不好说什么,祝你好运!

楼主:
这个也是参考过的,奇怪的是C251不行换C252就行了,过了一天又不行了,现在估计是电源问题,零线也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