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程序中限制乱码吗?

楼主(2015-08-03):
用台达PLC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压力、流量,传感器用4-20输出信号的,输入到PLC的模拟量扩展模块上,现在当压力和流量小到0时,人机界面上显示确跳到很大(0-300ml/min流量传感器,人机界面显示到614,2500Pa的压力传感器,人机界面上显示5200多),用mA表串入输传感器输出回路,电流小于4mA,难道低于4mA就乱码吗,能在程序中限制乱码吗?没查到当大于300或2500时让该数据寄存器=0的指令!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从2个方面入手:

1、屏数据显示,一般触摸屏显示都可以设定的,可以给定一个范围。

2、PLC程序处理,一般采集模拟量到PLC编程数值,比如西门子200的是0-32000,可以在程序中处理,比如低于多少就赋值0.

楼主:
谢谢您:

     也是台达的人机界面,怎样设定它的显示范围0-1000Pa或0-300mL/min呢?

     我先试试方法2!

网友B:
把模拟量读出来的数据ABS下,然后再计算,或者有符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