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分配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5-08-03):
AFPORE32T主机配个16入16出扩展再加上一个2入1出模拟量扩展,知道主机输入是X0~XF输出Y0~YF,请问扩展上的地址是接着往后排吗?手里没有手册.

网友A:
正常情况,地址是按照顺序排的。

有设备可以测试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地址是按照顺序排的。有设备可以测试下的。

 按您的说法,开关量扩展的输入是X10~X1F,输出是Y10~Y1F,那么后面的模拟量呢?WX2 WX3和WY2吗?

网友A:
松下的PLC我没使用过。

如果你的一2个模块,CPU模块上没有模拟量端子 。那么模拟量地址第一块从0开始的

网友A:
刚简单查了下地址:

模拟量输入地址:WX10/WX11

模拟量输出地址:W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