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720疑问

楼主(2015-08-03):
不知道怎么弄得出现下图这个情况,我想问下下图中Wild Card Servo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

网友A:
图片压缩了还是?怎么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了还是?怎么看不清楚啊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问电机具体的型号,还有MP的型号,可能原因是通讯故障造成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7-11-13):
通讯故障,应该没连接上

网友D:
实际接的硬件配置和配置文件中的设定不一样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E:
能给份mpe720的操作手册吗谢谢992102306qq

网友D:
查查控制器版本,是不会死不对应连接的伺服,才会有此显示,

网友F(2018-04-27):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