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请大家帮个忙 1:WinCC flexible 2008  变量编辑器中的地址是怎么应用的?   这个地址 是不是就是PLC中的地址,设置后,组态的按钮 按下后  地址被置1? 2:还有报警变量“MW”这个参数是怎么应用的,对应PLC中的哪个点?

网友A:
1、当然是PLC里面的地址;按钮按下、弹起或点击置1你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2、MW0对应的是PLC里面的M0.0~M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然是PLC里面的地址;按钮按下、弹起或点击置1你...

谢谢了!

网友B:
组态的按钮可以对变量进行置位和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