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址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这种双整数和实数的地址不是4位的嘛?比如VD20之后就到VD24,但是现在到VD22,编译影响?都能通过的,想问一下,这种寻址和隔4位的有什么区别,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地址时候按照规定进行编程,否则数据处理会出现错误的。

对于西门子双字地址VD,编号应该间隔4,比如:VD20/VD24/VD28

楼主那样编程,编译是不会提示错误的,也有可能计算到的值是正确的,但是如果VD地址被数据全部使用就会出错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这里受教了,还是老实按规定编程吧。

网友B:
对于西门子双字地址VD,编号应该间隔4,比如:VD20/VD24/VD28

楼主那样编程,编译是不会提示错误的,也有可能计算到的值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