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精华问答大搜集,抢楼秒送惊喜

楼主(2015-08-03):
我先分享福禄克家的“防爆安全检修方案”相关知道大家跟帖哦,每周会定期送礼品哦!

问:从您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防爆和隔爆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 以前网上查过 也没人说的太清楚

答:按照国家规范:增安型只允许使用在2区或非危险区域,除用来安装正常情况下无火花产生的电器元件的增安箱和增安接线箱允许使用在1区外; 本安型则可以按照在0、搜索1、2区或非危险区域,它是唯一允许安装在0区的防爆型式,其必须与关联设备(例如安全栅)构成合理本安系统才允许应用。 隔爆型只允许使用在1、2区或非危险区域,它始终比较简单实用的防爆型式。 0、1、2区危险程度递减!

问:电能质量分析仪和谐波检测仪或者谐波分析仪的功能是一样的吗?有何不同之处

答:电能质量分析仪包含了谐波分析的功能,另外还有电能质量事件捕获、功率记录和分析等功能,可以捕获瞬变、闪边、电压短时中断等事件

问:在天然气管道上用什么防爆仪表啊

答:常规会用到压力变送器,流量计等

网友A:
为何高手推荐西门子plc都推荐晶体管型的?

答:

plc大致分为继电器型和晶体管型的,其区别大致如下:

1,负载电压、电流不同。晶体管型PLC用一般用DC24V,电流为0.2A-0.3A。继电器型PLC可选为DC24V,220V 电流为2A左右。

2,驱动能力不同。晶体管型的PLC需要加中间继电器等一些原件来驱动执行机构,而继电器型不用。

3,响应速度上来说,晶体管型PLC响应速度较快,一般在10ms左右,而继电器型PLC相对就比较慢了。

4,在额定工作的情况下,继电器型PLC的触点有使用寿命,而晶体管型PLC在理论上来说只有老化情况。

5,受触点所限制,继电器型的plc在使用久了之后,触点会有毛刺,进一步导致信号的不纯净。而晶体管型不存在这个问题,同时在选用脉冲输出的情况下只有晶体管型PLC能完成。

    然后,就是高手为什么要推荐晶体管型的PLC了,对比下来,我们发现其实在追求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复杂性上来说,晶体管型的PLC无疑能承担更多工作。

网友B:
什么称为最小实体状态(简称LMC)和最小实体尺寸?

答:最小实体状态系指孔或轴在尺寸公差范围内,具有材料最少时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的尺寸,称为最小实体尺寸,它是孔的最大极限尺寸和轴的最小极限尺寸的统称。

网友B:
什么称为作用尺寸?

答:在配合面的全长上,与实际孔内接的最大理想轴尺寸,称为孔的作用尺寸。与实际轴外接的最小理想孔的尺寸,称为轴的作用尺寸。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11/c11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C11/h11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间隙很大,用于很松的、转动很慢的动配合;要求大公差与大间隙的外露组件;要求装配方便的很松的配合。相当于旧国标的D6/dd6。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9/d9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D9/h9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间隙很大的自由转动配合,用于精度非主要要求时,或有大的温度变动、高转速或大的轴颈压力时。相当于旧国标D4/de4。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8/f7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F8/h7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间隙不大的转动配合,用于中等转速与中等轴颈压力的精确转动;也用于装配较易的中等定位配合。相当于旧国标D/dc。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7/g6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G7/h6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间隙很小的滑动配合,用于不希望自由转动、但可自由移动和滑动并要求精密定位时,也可用于要求明确的定位配合。相当于旧国标D/db。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7/h6; H8/h7;H9/h9; H11/h11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H7/h6; H8/h7; H9/h9; H11/h11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均为间隙定位配合,零件可自由装拆,而工作时一般相对静止不动。在最大实体条件下的间隙为零,在最小实体条件下的间隙由公差等级决定。H7/h6相当于旧国标D/d;H8/h7相当于旧国标D3/d3;H9/h9相当于旧国标D4/d4;H11/h11相当于旧国标D6/d6。

网友B:
基孔制配合为H7/h6或基轴制基孔制配合为K7/h6时,优先配合特性是什么?

答:过渡配合,用于精密定位。相当于旧国标D/gc。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选用基轴制?

答:直接使用按基准轴的公差带制造的有一定公差等级(—般为8至11级)而不再进行机械加工的冷拔钢材做轴。这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孔公差带位置来形成各种不同的配合需求。在农业机械和纺织机械中,这种情况比较多。

加工尺寸小于1mm的精密轴要比加工同级的孔困难得多,因此在仪器仪表制造、钟表生产、无线电和电子行业中,通常使用经过光轧成形的细钢丝直接做轴,这时选用基轴制配合要比基孔制经济效益好。
从结构上考虑,周一根轴在不同部位与几个孔相配合,并且各自有不同的配合要求,这时应考虑采用基轴制配合。

网友B:
公差等级为5级时,应用在哪些场合?

答:主要用在配合公差、形位公差要求甚小的场合,配合性质稳定,一般在机床、发动机、仪表等重要部位应用。如与D 级滚动轴承配合的箱体孔;与E级滚动轴承配合的机床主轴,机床尾架与套筒,精密机械及高速机械中的轴颈,精密丝杠径等。

网友B:
线性尺寸公差标注有什么要求?

答:公差代号与基本尺寸数字同高。

采用极限偏差标注线性尺寸公差时,上下偏差数字比基本尺寸数字小一号,且上下偏差小数点位数必须对齐,并标出正负号。
其中一个偏差为零,可用“0”标出,并与另一个偏差个位数对齐。

下偏差底线与基本尺寸注在同一底线上。

当上下两偏差数值相等时,偏差只注写一次,并在偏差与基本尺寸之间注“+/-”号,且二者字号相同。

网友C:
低压断路器如何选型:
  1、低压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不小于回路的工作电压,即Ue≥Ug。
  2、低压电器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回路的计算工作电流,即Ie≥Ig。
  3、设备的遮断电流应不小于短路电流,即Izh≥Ich
  4、热稳定保证值应不小于计算值。
  5、按回路起动情况选择低压电器。如,熔断器和自动空气开关就需按起动情况进行选择。
断路器的选型

网友C:
实在搞不懂什么是浪涌保护器?

电涌保护器是电子设备雷电防护中不可缺少的

一种装置,过去常称为“避雷器”或“过电压保护器”英文简写为
SPD。 电涌保护器的作用是把窜入电力线、信号传输线的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
系统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或将强大的雷电流泄流入地,保护被保护的
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指目的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走电涌电流
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过去常称为“避雷器”或“过电压
保护器”。

网友C: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为什么不能重复接地?

1:两端的接地点难保没有电位差,有电位差就会有微弱电流,使屏蔽层实际上变成了接地线;
2:两端接地的屏蔽线工作于高频干扰较为严重地工作现场,会因屏蔽层和内部信号线间形成的线电容耦合到信号回路,严重的将影响信号误判。
3:看过各种调速器和PLC说明中都明言信号线屏蔽线必须单端接地并且接地端应该在控制器一侧。

网友C:
导电膏到底起什么作用?

导电膏是一种新型电工材料,主要用来取代传统的镀银、搪锡工艺,提高电气结点(接头)的接触效果,避免不同金属连接所产生的电化学腐蚀。因此,导电膏很有推广使用价值。

  导电膏的使用方法是:先锉去接触面的毛刺,并用砂纸将接触面研磨平整,随后用去油剂除去表面上的油污,用钢丝刷除去表面氧化膜,再用干净的面纱蘸酒精将接触面擦拭干净:表面干燥后,现预涂0.05-0.1毫米后的导电膏,并用钢丝刷轻轻擦拭,然后除去膜层,擦净表面,重新涂敷0.2毫米厚的导电膏,最后将接触面叠合,用螺栓紧固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导电膏并非良导体,它在接触面上的导电性是借“隧道效应”实现的。通常,接线端搭接面的电接触仅仅是少量的点接触,绝大部分面积并没有接触,导电膏涂敷于接触面上以后,就填补了接触点以外的空隙,并在电场的作用下形成许多导电通路,从而改善了接触面的导电状况。正因为如此,导电膏在接触面上不可涂得太厚,否则便无效果。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允许双线圈输出?

答:同一程序的两个绝不会同时执行的程序段中可以有相同的输出线圈。在步进指

令程序中,不同时“激活”的双线圈是允许的;在子程序调用程序中也容许双线圈输

出。

网友A:
PLC机的日常维护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

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日常清洁和巡查、②定期检查和维修、③编程软件的使

用方法及应用、④锂电池的更换。

网友D:
高压电机出现故障要怎么解决?

答:

首先是在电机出现故障后应该想到的是安全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在使用高压电机的时候,生产中遇到了电机停止工作的情况出现了没有将电机关闭就进行检查造成安全事故的情况,因此在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要第一步将电机的电源关闭,这电源是高压电,一旦不慎会造成电击事故。

  其次是寻找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停止工作的电机进行系统的检查,不能说我们是一般的工人就在电机的停止工作的状态下进行电机的检查,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可能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因此我们在高压电机工作过程中遇到电机故障一定要寻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

网友D:
电机维修检查方法有哪些?

(1)电机维修观察法。通过目测绕组端部及线槽内绝缘物观察有无损伤和焦黑的痕迹,如有就是接地点。

(2)电机维修万用表检查法。用万用表低阻档检查,读数很小,则为接地。

(3)电机维修兆欧表法。根据不同的等级选用不同的兆欧表测量每组电阻的绝缘电阻,若读数为零,则表示该项绕组接地,但对电机绝缘受潮或因事故而击穿,需依据经验判定,一般说来指针在“0”处摇摆不定时,可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电阻值。

(4)电机维修试灯法。如果试灯亮,说明绕组接地,若发现某处伴有火花或冒烟,则该处为绕组接地故障点。若灯微亮则绝缘有接地击穿。若灯不亮,但测试棒接地时也出现火花,说明绕组尚未击穿,只是严重受潮。也可用硬木在外壳的止口边缘轻敲,敲到某一处等一灭一亮时,说明电流时通时断,则该处就是接地点。

(5)电机维修电流穿烧法。用一台调压变压器,接上电源后,接地点很快发热,绝缘物冒烟处即为接地点。应特别注意小型电机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时间不超过半分钟;大电机为额定电流的20%-50%或逐步增大电流,到接地点刚冒烟时立即断电。

(6)电机维修分组淘汰法。对于接地点在铁芯心里面且烧灼比较厉害,烧损的铜线与铁芯熔在一起。采用的方法是把接地的一相绕组分成两半,依此类推,最后找出接地点。

楼主(2015-09-15):
呜呜……本月送出礼品是“漫话,云计算”

获得者是:江湖再见-余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呜呜……本月送出礼品是“漫话,云计算”获得者是:江湖再...

 他这年龄也只能看看漫画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