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电气火灾

楼主(2015-08-03):
    为了防止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首先应当正确地选择、安装、使用和维护电气设备及电气线路,并按规定正确采用各种保护措施。

    所有电气设备均应与易燃易爆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有明火的设备及工作中可能产生高温高热的设备如喷灯、电热设备、照明设备等,使用后应立即关闭。其次,对于火灾及爆炸危险场所,即含有易燃易爆物、导电粉尘等容易引起火灾或爆炸的场所,应按要求使用防爆或隔爆型电气设备,禁止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非防爆型的电气设备,特别是携带式或移动式设备;对可能产生电弧或电火花的地方,必须设法隔离或杜绝电弧及电火花的产生。外壳表面温度较高的电气设备应尽量远离易燃易爆物,易燃易爆物附近不得使用电热器具,如必须使用时,应采取有效的隔热措施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线路应符合防火防爆要求,保证足够的导线截面和接头的紧密接触,‘采用钢管敷设并采取密封措施,严禁采用明敷方式。爆炸危险场所的接地(或接零)应高于一般场所的要求,接地(零)线不得使用铝线,所有接地(零)应连接成连续的整体,以保证电流连续不中断,接地(零)连接点必须可靠并尽量远离危险场所。火灾及爆炸危险场所必须具有更加完善的防雷和防静电措施。

    此外,火灾及爆炸危险场所及与之相邻的场所,应用非可燃材料或耐火材料构筑。在爆炸危险场所,一般不应进行测量工作,也应避免带电作业,更换灯泡等工作也应在断电之后进行。
    预防电气火灾,首先应了解和预防静电的产生。静电的产生比较复杂,大量的静电荷积据,能够形成很高的电位。油在车船运输中,在管道输送中,会产生静电;传送带上,也会产生静电。这类静电现象在塑料、化纤、橡胶、印刷、纺织、造纸等生产行业是经常发生的,而这些行业发生火灾与爆炸的危险又往往很大。
    静电的特点是静电电压很高,有时可高达数万伏;静电能量不大,发生人身静电电击时,触电电流往往瞬间被释放,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绝缘体上的静电泄放很慢,静电带电体周围很容易发生静电感应和尖端放电现象,从而产生放电火花或电弧。静电最严重的危害就是可能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特别是在易燃易爆场所,很小的静电火花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对静电的危害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对于可能引起事故危险的静电带电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接地,将静电荷及时释放,从而消除静电的危害。通常防静电接地电阻不大于100 几。对带静电的绝缘体应采取用金属丝缠绕、屏蔽接地的方法;还可以采用静电中和器。对容易产生尖端放电的部位应采取静电屏蔽措施。对电容器、长距离线路及电力电缆等,在进行检修或试验工作前应先放电。
    静电带电体的防护接地应有多处,特别是两端,都应接地。因为当导体因静电感应而带电时,其两端都将积聚静电荷,一端接地只能消除部分危险,未接地端所带电荷不能释放,仍存在事故隐患。
    凡用来加工、储存、运输各种易燃性液体、气体和粉尘性材料的设备,均须妥善接地。比如运输汽油的汽车,应带金属链条,链条一端和油槽底盘相连,另一端拖在地面上,装卸油之前,应先将油槽车与储油罐相连并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