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数据表模式实现加减速目标值动态修改

楼主(2015-08-03):
松下的数据表控制很好用,但是通过软件设定固定值对于多点控制有些限制。如下图实现通过动态进行修改。

上图是写入加速

上图是写入目标值。

网友A(2015-11-21):
想问问这位楼主:

1、对于上百上千的位置指令,要怎么用plc来处理?比如 数控上的加工指令,动辄上万。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2、plc上的这个数据表指令,一般是怎么使用的。我都是发梯形加减速指令。没用过这个。梯形加减速能设成恒匀速来 连续完成两个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