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8-04):
我们这装有几支Ph计,所需电源为24V。然后同事从DCS控制柜上装了两个220变24V的开关电源作为Ph计的电源用。但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每当公司停电复送电后,开关电源正常亮灯,但是Ph计面板没有显示。我将开关电源的断路器断开1-2分钟后复送,仍旧没有解决问题。然后我将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也就是24V端摘掉一根线再接上,Ph计正常工作。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或者解释下这种情况。

网友A:
开关电源是否在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否在保护状态?

如果是处在保护状态,那么如何恢复?但是为什么给开关电源断电复送电后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开关电源负载断开解决问题?

网友A:
是否保护状态?你没有介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保护状态?你没有介绍清楚啊!

对不起啊!我对开关电源的保护状态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不敢断定是不是开关电源处在了保护状态……然后就产生疑问了:什么情况下能让开关电源出现保护状态?开关电源出现保护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怎么解除开关电源的保护状态??怎样防止开关电源轻易处在保护状态??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复电后用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有无24V电压,如果没有,那是开关电源自保,如果有电压,那是PH计自保。开关电源一般不需要特别启动,即便短路自保,消除后会自启动输出。

网友C:
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在PH计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