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组出现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04):
 绕线组是电机中最常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材质,工作环境等原因有时就会老化、受热、受潮、外力的冲击等故障,另外如果电机过载、或欠压等也可能会造成绕线组的故障,这时就需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及时检测和解决故障,避免影响生产。

  如果外壳带电、无法控制线路、绕组发热等情况,基本可以判断为绕组接地状况,一般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也有可能是电机长时间过载运行,或者是被有害气体腐蚀了等等,为了确定是否是接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检测。

  1、观察,看一下绕线组和线槽里面绝缘物体有没有焦黑的痕迹。

  2、用万能表检测一下,如果在低阻档检查时读出的数据很小,那就是接地问题。

  3、也可以用兆欧表测量,如果读书为0或在0处来回摆动,基本可以认为是接地。

  4、试灯法,如果灯亮了,说明是绕组接地。

   5、电流穿烧法,接通调压变压器后,接地点迅速发热,绝缘物冒烟的地方就是接地点。

   如果是受潮引起的,可以先进行烘干处理,然后在涂绝缘漆。如果是绕组端部绝缘损坏,那么需要在接地处重新进行绝缘处理,当绕组接地点在草内时,应该重新绕绕组或者更换新元件。最后用兆欧表测量,确认安全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