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上设定的参数如何进行运算

楼主(2015-08-04):
在屏上设定的时间,如分钟,我想直接在屏上给乘以60,然后把结果给到PLC,plc读取到的就是秒了

屏上如何做这个运算,有知道的帮我一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在你的时间页面写一个脚本,比如你是用的三菱或台达PLC的D0地址,那你就写D0=$Minute*6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