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030

楼主(2015-08-04):
大家好,最近维修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接手时数码管显示一横,处理好了之后,模块N端的零欧又爆了,短路问题解决后,上电报警030,经查是主电路故障,三相整流模块是好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在检查一下取样电路部分,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联系安川售后,进行检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检查一下取样电路部分,

主电路上电水泥电阻烧了一个,断开模块的N端水泥电阻都正常了。

楼主:
检查取样电路后,测试报警F50,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

网友C(2015-09-09):
030就是再生异常啊

网友D(2016-08-01):
小弟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一开始温度检测故障屏蔽后上电报030主回路各种电路检测故障,经分析应该是检测光藕问题,还在等快递没有实际验证,我是小白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E(2019-09-03):
驱动问题 上下桥同时导通 030再生异常 线路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