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客服被经常问及的常见问题汇总,进来涨姿势吧

楼主(2015-08-04):
如题,本帖专门汇总合信技术客服经常被问及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案。大家快来看看有没有你不懂的呢?

网友A:
技术客服被经常问及的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
1、客户:H2A实现切换速度和位置的模式切换;停机是什么意思?

合信客服:Pr8-09的Bit4切换,不需特殊处理;停机就是断使能。

楼主:
2、客户:如果用can通讯带16个伺服通讯周期多长?

合信客服:200的can通讯一个从站大概3个ms,300的一个从站1-2ms,可以用多主站解决通讯周期太长问题。

楼主:
3、客户:226M-CAN可否实现与上位机、触摸屏(MPI)、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通讯是否够用?

合信客服:可行。PORT0与上位机触摸屏通讯,PORT1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
4、客户:CTS7 331-07KF02接入两线制电流信号时,通道是否对外提供电压?

合信客服:接入两线制电流信号时,通道提供24V电压。

楼主:
5、客户:CTS7 231-07NF32,最后一通道未接入PT100,模块上的SF灯闪烁。

合信客服:SF灯闪烁,提示模块有通道处于断线状态,可用100欧姆电阻接入未使用的通道,消除通电报警(SF灯灭)。

楼主:
今天先来几个问答,以后每天都会来更新的。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会及时给与解答。

楼主:
6、客户:合信PLC禁止下载如何破解?

合信客服:合信PLC禁止下载可以输入密码clearplc清除。

楼主:
7、客户:modbus对应地址VB100是多少?

合信客服:40000对应VW0,40001对应VW2,依次往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

谢谢关注,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楼主:
8、客户:"191-USB30驱动安装出问题,安装驱动好之后,用microwin V4.0 SP9找不到PC/PPI协议"

合信客服:"驱动用驱动精灵解决,microwin V4.0 SP9找不到PC/PPI协议是软件的兼容性问题,建议使用Magicworks PLC。"

楼主:
9、客户:TD4S对应西门V1.0还是V2.0,地址是否可以自己定义?

合信客服:开机确认下是什么版本,只有首地址可以自己设置。

楼主:
10、客户:"用高版本magicworks HMI 软件打开低版本工程文件后,再用低版本软件打不开了。除了用升级软件的办法,还可以用其他办法吗?"

合信客服:"可以,把相应工程文件夹下的*.hmidb 文件删除,再把*.hmidb*orig重命名为*.hmidb 就可以了。不过还是建议升级软件,最新版软件相对功能更全面。"

网友C:
技术客服未必能解决问题吧   只能照着书本读给客户吧

有时候打技术客服的电话,好不容易打进去,还解决不了问题,让人失望的何止是透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客服未必能解决问题吧   只能照着书本读给客户吧有...

技术客服并非万能的,只是接触的多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针对自家产品更熟悉而已。如果您期望技术客服帮您解决所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想尽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就像老师也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懂的呀,更何况工控行业的实际操作远比理论复杂得多。所以,如果不能当时解决您的问题,也请您理解。

楼主:
11、客户:称重库的平均滤波是干嘛用的?传感器灵敏度选择含义?

合信客服:平均滤波值是采样用的,值越大,采样越多,滤波深度越强,得到的值接近真实值,但反应速度回变慢;传感器的灵敏度选择是由传感器本身的灵敏度确定的,根据输出信号是1mv/v,2mv/v,4mv/v分别对应选择1,2,4。

楼主:
12、客户:"Magicworks PLC怎么设置成中文版,09年买的TP07下哪个软件。"

合信客服:"Magicworks PLC设置成中文,tool/options/chinese. HMI软件需要查看TP07固件版本,再下对应的HMI软件。"

楼主:
13、客户:114-1AD20-0X24端子是否可拆,通讯是否跟西门子的一样?

合信客服:端子是可拆的,通讯跟西门子一样。

楼主:
14、客户:224+使用什么编程软件,与TD400通讯距离能够支持多长?

合信客服:编程软件可以用microwin和Magicworks PLC,与TD400通讯的距离一般最长500米。

楼主:
15、客户:magicworks系列软件支持64位win7吗?

合信客服:支持。

楼主:
16、客户:PLC的密码功能怎么使用?设置完怎么启用?

合信客服:设置密码后请断电重启,然后就可以输入密码了。

楼主:
17、客户:CPU224+扩展231-7PC32+232,用屏读取数据走Modbus协议,线怎么接,Modbus指令怎么用?

合信客服:Modbus用RS485通讯,RS485接线方法3接+,8接-。客户程序用了Modbus的PORT1口,224+只有Modbus的PORT0口,帮客户把程序里的PORT1改成了PORT0.

楼主:
18、客户:西门子cpu+231-7PC32,西门子的CPU可调用几个PID,合信的呢?

合信客服:西门子的CPU可调用8个PID,合信的CPU可调用32个PID。

楼主:
19、客户:TP07如何设置在操作员退出之后,再进入需重新输密码,如何设置一有报警就弹出报警窗口?

合信客服:登出之后,再登入重新输密码,需要设置事件Logoff,一有报警就弹出报警窗口需要在模版里面加一个报警窗口。

楼主:
20、客户:291-EC001是几路的,怎接接线?

合信客服:EC001是2路的,EC002是1路的,九针头接编码器,另一端接CPU。

楼主:
21、客户:M10.0用在两个不同的子程序里面是否都有影响?

合信客服:M10.0变量是全局变量,有M10.0的地方都有影响。

楼主:
22、客户:编程卡的使用,能否单独只下程序块,不下系统快和数据块?

合信客服:不能,程序块,系统快和数据块要同时下,编程卡给CPU下程序时,会清除CPU里面的所有块。

楼主:
23、客户:"214-1AD41-0X24用Magicworks PLC V2.06不能通讯,也不能插入PLC站,win7-64bit旗舰版系统"。

合信客服:系统权限问题,用管理员身份运行问题即解决。

楼主(2015-10-09):
24、客户:一个CPU里面能不能同时有Modbus主站和从站程序?

合信客服:可以,但不能同时用,分时用,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楼主:
25、客户:以太网CPU如何改IP,使用的是microwin,不知道怎么改IP?

客服:使用MagicworksPLC,在系统块里面修改IP,然后下到PLC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26、客户:226H是否可以扩展程序空间,是否可以扩展西门子模块?

客服:可以扩展48K的程序空间,固件V4.04以上版本的可以扩展西门子的模块。

楼主:
27、客户:H35-00和屏通讯采用什么协议?

客服:可以采用以太网、PPI、modbusrtu,根据屏支持的协议和实际情况来用。

网友D(2016-08-31):
如果用can通讯带16个伺服通讯周期多长?

网友E:
问个问题用断电保存与合信的SAVE-VMEM保存有什么区别,那个保存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