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仪表擂台第98期-关于复杂工况调节阀的选型

楼主(2015-08-04):
    调节阀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应用非常广泛,但也因工况复杂或选型不当导致流量的调节很不稳定,调节阀的选型要兼顾到最大流量与常用流量,但有时实际应用中最大流量很大而常用流量又很小,您是如何兼顾的,请将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办法与大家分享。谢谢!

本擂台为2015年第一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30积分。

网友A:
    调节阀是工业过程控制系统中的终端执行元件,工业过程连续生产自动控制系统中一般均需要用调节阀来控制过程生产中的各种工艺参数,来达到对流体的压力、温度、流量和液位等参数的调节,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工业过程自动化生产中的“手和脚”。它的应用质量直接反应在系统的调节品质上。作为过程控制中的终端执行元件,人们对它的重要性较过去有了更深刻地认识。调节阀应用的好坏,除产品质量和用户是否正确安装、使用与维护外,正确地计算选型十分重要。由于计算选型的失误,造成系统运行不稳定,有的甚至无法投用的例子很多。

    所以,用户及系统设计人员要充分认识到调节阀在现场的重要性,必须对调节阀的选型引起足够的重视。

    调节阀选型的一般原则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所选的调节阀应结构简单、性能可靠、价格低廉、寿命长、维护方便等。下面着重介绍调节阀阀型的选择和和附件的选择。     调节阀阀型的选择

    调节阀的分类方法很多,目前国内和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一种分类方法是按结构、原理和作用划分,总共为9大类,即直通单座调节阀、直通双座调节阀、套筒调节阀、角形调节阀、三通调节阀、隔膜阀、蝶阀、球阀和偏心旋转阀,这九类产品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产品,通常也称为标准型产品,其它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改进而来的,称为特殊型产品。

   调节阀的正确选型是应用好调节阀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选型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调节阀的使用效果,进而影响系统的调节品质。当然选型工作比较复杂,同时更是一门学问,需要在实际运用当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调节阀的选型方面,在熟悉相关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工业过程自动化控制中“手和脚”的作用。

网友B:
关于复杂工况调节阀的选型

网友C:
调节阀的选型都是随着工艺设计之处设计院进行计算选型的,大部分的调节阀的通泾都与工艺管线一致,有少数是所径形式,但极少是是扩径的调节阀。

总得来说对于使用单位不用考虑调节阀的选型,除非是技改已经更换不同型号的阀门,但这样的更换工作调节阀各种想尽的参数基本上是不去考虑的,比如流量系数、阀门阻尼,选型的时候只要向厂家提供阀门的通径、连接方式、公称压力、作用形式即可,如果碰到特殊的情况顶多说一下使用温度、腐蚀情况已经前后压差以作为调节阀采购中的附加条件。

调节阀的选择是设计院根据设备工艺情况的正常工作负荷和最大最小流量而计算选型的,但使用中很难做到与设计院的选型流量相一致,最常见的就是设计负荷过大(大部分的设备都是负荷设计的大,使用方常常考虑进口扩容需要)。

实际使用中不但不会超负荷,甚至常常低负荷运转,这个时候工艺管线由于选型过大,常常不满管现象,对于与工艺管线同一通径的调节阀要想起到调节控制目的,常常低开度运行,这个时候调节质量严重变差,有的时候即使开度在5%以下任然无法起到控制目的,此时常有的做法就是把调节阀前后工艺手阀关小,以此来实现介质节流提高调节阀的运行开度,提高调节效果,同时延缓阀芯冲蚀程度,但这样的调整造成挣个管线的阻尼系数发生很大变化,与调节阀选型设计院设计的数据依据已经偏离太大,造成调节质量变差,但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很不错了,要想实现完全匹配是不可能的事情。

假如实际使用中设备超负荷运行,此时不仅调节阀不合适选型过小工艺管线也不适合超负荷运行,所以即使此时换装大口径的调节阀仍然无法改变限流的现象,此时只能进行工艺设备升级改造。

网友D:
按主要参数选择
1 按压力选
(1)真空阀:工作压力低于标准大气压; (2)低压阀:公称压力PN≤1.6MPa; (3)中压阀:PN2.5~6.4MPa;
(4)高压阀:PNl0.0~80.OMPa,通常为PN22、PN32; (5)超高压阀:PN≥IOOMPa。
2 按介质工作温度分类 (1)高温阀:t>450℃;
(2)中温阀:220℃≤t≤450℃;
(3)常温阀:-40℃≤t≤220℃;④低温阀:-200℃≤t≤-40℃。

网友D:
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

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若调节精度高,可选择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

网友C:
现场使用中常常会出现各种问题。

不是仪表调节阀的问题,而是使用方的问题。

今天上午就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厂里的中压氮气管线工艺人员说调节阀有问题。

在控制室中询问,工艺人员说控制室内调节阀全关,调节阀后的中压氮气压力检测还在缓慢的增长变化。

虽然偶瞬间得出结论,但也不能不到现场就长纯理论,而且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到现场查看,看到调节阀有轻微的开度在0.2%左右,于是让工艺人员贴出调节阀,重新整定一遍。

投用后在现场检查确认能够全关,但在操作室工艺人员仍然是不甘心,说压力检测还是在长,于是偶只能何其解释,调节阀与切断阀的区别。

调节阀是用来调节压力的,不是用来当切断阀来,彻底切断介质流量的,你想让一个有漏量的调节阀起到切断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要想彻底切断介质必须使用调节阀前后的手阀。。。。。

讲啊讲啊,人家就会不听,而且怀疑你根本不会不懂不会修,没办法找工艺的领导讲,讲了半天,把领导讲烦了,说先这样吧。。。

郁闷啊。

网友E(2015-09-14):
首先根据调节阀静态特性的检测,包括基本误差、额定行程偏差、回差、起点和终点偏差、死区、重复性误差、密封性、泄漏性等,作为参考!其次是调节阀的阀体种类,常用的阀体种类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

网友F(2015-10-21):
调节阀有时候设计院选型和现场实际生产情况差异 过大,调节阀总是在小开度运行,总是不稳定,有时甚至出现断阀杆的情况!有时固含量高阀内件会被严重磨损,提前结束寿命

网友G(2016-01-10):
调节阀又名控制阀,在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领域中,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介质流量、压力、温度、液位等工艺参数的最终控制元件。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如果按行程特点,调节阀可分为直行程和角行程;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可以分为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液动调节阀三种;按其功能和特性分为线性特性,等百分比特性及抛物线特性三种。调节阀适用于空气、水、蒸汽、各种腐蚀性介质、泥浆、油品等介质。英文名:control valve,位号通常FV开头。调节阀常用分类: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液动调节阀,自力式调节阀。

调节阀属于控制阀系列,主要作用是调节介质的压力、流量、温度等参数,是工艺环路中最终的控制元件。

调节阀又名控制阀,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

调节阀

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调节阀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如果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调节阀可以分为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液动调节阀三种,另外,按其功能和特性分,线性特性,等百分比特性及抛物线特性三种。

阀体类型

调节阀的阀体种类很多,常用的阀体种类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

在具体选择时,可做如下考虑:

(1)阀芯形状结构

主要根据所选择的流量特性和不平衡力等因素考虑。

(2)耐磨损性

当流体介质是含有高浓度磨损性颗粒的悬浮液时,阀的内部材料要坚硬。

(3)耐腐蚀性

由于介质具有腐蚀性,尽量选择结构简单阀门。

(4)介质的温度、压力

当介质的温度、压力高且变化大时,应选用阀芯和阀座的材料受温度、压力变化小的阀门,当温度≥250℃时应加散热器。

(5)防止闪蒸和空化

闪蒸和空化只产生在液体介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闪蒸和空化会形成振动和噪声,缩短阀门的使用寿命,因此在选择阀门时应防止阀门产生闪蒸和空化。

调节阀执行机构

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

调节阀 (13张)

 来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

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若调节精度高,可选择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

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a)工艺生产安全;b)介质的特性;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

网友G:
在现代化工厂的自动控制中,调节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工厂的生产取决于流动着的液体和气体的正确分配和控制。这些控制无论是能量的交换、压力的降低或者是简单的容器加料,都需要*某些最终控制元件去完成。最终控制元件可以认为是自动控制的“体力”。在调节器的低能量级和执行流动流体控制所需的高能级功能之间,最终控制元件完成了必要的功率放大作用。

调节阀是最终控制元件的最广泛使用的型式。其他的最终控制元件包括计量泵、调节挡板和百叶窗式挡板(一种蝶阀的变型)、可变斜度的风扇叶片、电流调节装置以及不同于阀门的电动机定位装置。

尽管调节阀得到广泛的使用,调节系统中的其它单元大概都没有像它那样少的维护工作量。在许多系统中,调节阀经受的工作条件如温度、压力、腐蚀和污染都要比其它部件更为严重,然而,当它控制工艺流体的流动时,它必须令人满意地运行及最少的维修量。

在气动调节系统中,调节器输出的气动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弹簧一薄膜式执行机构或者活塞式执行机构,使阀门动作。在这种情况下,确定阀位所需的能量是由压缩空气提供的,压缩空气应当在室外的设备中加以干燥,以防止冻结,并应净化和过滤。

当一个气动调节阀和电动调节器配套使用时,可采用电一气阀门定位器或电一气转换器。压缩空气的供气系统可以和用于全气动的调节系统一样来考虑。

在调节理论的术语中,调节阀既有静态特性,又有动态特性,因而它影响整个控制回路成败。静态特性或增益项是阀的流量特性,它取决于阀门的尺寸、阀芯和阀座的组合结构、执行机构的类型、阀门定位器、阀前和阀后的压力以及流体的性质。第5章中将详细地介绍这些内容。

动态特性是由执行机构或阀门定位器一执行机构组合决定的。对于较慢的生产过程,如温度控制或液位控制,阀的动态特性在可控性方面一般不是限制因素。对于较快的系统,如液体的流量控制,调节阀可能有明显的滞后,在回路的可控性方面一定要有所考虑。一般只有控制系统的专家才需要关心调节阀的动态持性,关于应用阀门定位器的正规考虑如第9章中所讨论的,将满足大多数调节阀装置的需要。

自动调节阀的历史可追溯到自力式调压阀,它包括一个带有重物杆的球形阀,重物用来平衡阀芯力,从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调节,另一种早期的自力式调压阌的形式是压力平衡式调压阀。工艺过程的压力用管线接到弹簧薄膜调压阀的薄膜气室上。无论是减压阀、阀后压力式调压阀或是差压调压阀都笔够从这种基型阀门的变更而制造出来。

气动变送器和调节器的出现,就必然地导致气动词节阀的应用。它们本质上是减压阀或阀后压力式调压阀,改用仪表压缩空气来代替工艺过程的流体。许多生产减压阀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调节阀制造厂。调节阀的应用从数量上和复杂性方面继续不断地得到发展,许多阀门的阀体和附件的改进可以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手册的意图是使工程们熟悉调节阀的结纸醉金迷和因素,帮助仪表工程师在应用中选用最好的阀体、执行机构和附件。

调节阀按行程特点可分为:直行程和角行程。直行程包括: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角形阀、三通阀、隔膜阀;角行程包括:蝶阀、球阀、偏心旋转阀、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调节阀按驱动方式可分为: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和液动调节阀;按调节形式可分为:调节型、切断型、调节切断型;按流量特性可分为:线性、等百分比、抛物线、快开。调节阀适用于空气、水、蒸汽、各种腐蚀性介质、泥浆、油品等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