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机UVW先后顺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楼主(2015-08-04):
本人新手,最近正在研究电机相序的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伺服驱动器+普通增量式编码器。

编码器与电机同轴随意安装。

连接好线路之后,根据UVW排列组合出六种相序,分别测试,得到正确的相序。

看手册,驱动器确定转子初始位置用的是wake @ shake方法。

问题:

        1. wake @ shake方法是什么方法,找了很多文献都没有说。

        2. 对UVW顺序,起决定影响的因素是什么。

本人看法:我现在怀疑是由于编码器Z信号与电角度零位没有对齐的原因。但是在matlab编程中没有算出具体影响到哪块了,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还是没找到资料,求各位大大指点迷津。wake&shake到底是啥?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虽未完全用MATLAB模拟出来,但是根据现有理论可以进行预测,并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证实。具体推论如下:

        对UVW顺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电机正方向与编码器正方向是否一致;二是编码器零点落在以UVW各相为中心的三个120度扇区中的哪一个扇区。

        若正方向一致,则相序必为UVW,VWU,WUV三个中的一个;

        若正方向不一致,则相序必为UWV,WVU,VUW三个中的一个;

        编码器零点落在哪个扇区,哪个扇区为第一相。

        由此唯一确定了UVW的顺序。

网友A(2015-09-13):
电机属于输出功率的设备。(发电状态请忽略吧)右手拇指指向功率传递方向弯曲四指作为旋转方向。这个方向就定为电机的正转方向。电源按照正序接入电机能使电机产生正转的,那么这个uvw线圈的命名就正确。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B:
也一直在学习,但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属于输出功率的设备。(发电状态请忽略吧)右手拇指指...

 伺服电机相序书上说是唯一的,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不带UVW换相信号的普通增量式编码器与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的相序居然有三种都可以,尚未完全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将错就错吧,三种相序轮换的初始相角不同,但是并不影响后续解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一直在学习,但有点难啊

 现在对第二个条件又有些疑问,但是尚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