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140CPU67160供应详细介绍说明

楼主(2015-08-04):
 热备系统组成:

     1.主、备机架使用的CPU模块以及电源模块相同  2.主、备机CPU固件版本号和协处理器固件版本号相同  3.主、备机架使用RIO主站适配器模块相同  4.上述模块以相同的安装顺序插入机架  5.主、备机CPU中运行相同的程序。

 热备系统软件要求:

   对于固件版本号V3.0 140CPU67160的要求:Unity Pro 6.0 以上软件版本  􀁺 CRA 固件版本号2.0 以上  􀁺 CRP固件版本号2.0 以上。

140CPU67160热备系统最基本结构:

    Quantum 140CPU67160 CPU模块

    Quantum 电源模块

    Quantum RIO主站通讯适配器模块

可选模块:

    Quantum 140NOE771xx以太网通讯模块

    Quantum 140NOM MB/MB+通讯模块

I/O 信号处理:

    Quantum Unity 热备系统支持RIO,也支持以太网IO扫描,但是不支持本地I/O和分布式I/O。  本地I/O和分布式I/O可以在热备系统中配置,可以运行,但不能当做冗余系统的一部分。

楼主:
 热备系统正常状态灯显示

 主机:CPU显示“Run Primary”,CRP显示“Ready”、“Com Act”灯绿色常亮。  备机:CPU显示“Run Standby”,CRP显示“Ready”灯绿色常亮、“Com Act”灯绿色均匀慢闪烁。  主机以及备机的HSBY Link的“COM”灯黄色常亮、“STS”灯黄色闪烁。

楼主:
福州瑞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供应施耐德PLC,140系列,需要的加扣2853507760

楼主:
支持I/O扩展方式:

Unity: RIO、以太网、Profibus-DP(可单独或混合使用)

Concept:RIO

控制字、状态字、反向传输字

Concept:

控制字:4x寄存器,用户设置,必须在传输区域范围内。

状态字:非传输区域的第3 个字。

反向传输字:非传输区域的前2 个字。

Unity:

控制字:%SW60

状态字:%SW61

方向传输字:%SW62~%SW65

楼主:
程序传送方式:

UnityPro:四种方式

1.通过编程软件下载

2.自动传送下载

3.通过CPU上按键传送

4.连机通过控制字传送

Concept:两种方式

1.通过编程软件下载

2.通过CHS模块上按钮传送

楼主:
Unity 软件中热备配置界面说明

楼主:
 1.NOE模块硬件故障不作为热备系统自动切换的触发条件,如需切换,必须在应   用程序中通过编程实现手动切换。    2. 建议将主、备NOE模块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上,这样可以减少通讯故障的概率。    3. 建议只使用MAST单一任务,在多任务环境下,被这些事件修改的数据在同步   传输过程中可能会被改变。    4.在每个扫描周期,所有强制位都将从主控制器传送到备用控制器。    5. 同步传输的用户数据包括:定位变量、非定位变量、所有DFB和EFB数据、SFC   状态、系统位和字。    6.主控制器和备用控制器有自己的时钟,这两个时钟不同步,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   应用,可能会带来问题。    7.在热备应用中不建议使用SFC编程语言。  8.  8.只能主控制器对备用控制器进行同步更新,不能反过来进行同步更新。    9. 在设定键盘无效选项时,PLC操作菜单中的运行/停止控制将不被禁用。

网友A(2015-09-16):
高手都在啊,幸会幸会幸会

网友B(2018-06-19):
 MODICON QUANTUM 140CPU67160 一个有点问题,重新买一个,这种热备安装 需要软件操作么?还是直接同版本的装上就行?

网友C(2019-03-12):
施耐德140系列加3。0。9。6。0。9。1。2。9。

网友C:
优势供应施耐德140系列加1-3-6-6-1-7-6-6-5-5-4

网友D(2019-07-09):
要是谁知道英文菜单的翻译告诉我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