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遵循modbus与TK6070ip

楼主(2015-08-04):
//宏指令定义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command[32], response[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 return_value, read_data[2], i

FILL(command[0], 0, 32)// init

FILL(response[0], 0, 32)

command[0] = 0x01// station no

command[1] = 0x0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address = 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read 4x_1, 4x_2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OUTPORT(command[0], "Free Protocol", 8)// send command

INPORT(response[0], "Free Protocol" , 9, return_value)// read response

SetData(return_value, "Local HMI", LW, 0, 1)// return_value == 0 -> error

SetData(response[0], "Local HMI" , LW, 10, 9)// send response to LW

if (return_value > 0 and response[1] == 0x3) then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4x_1

read_data[1] = response[6] + (response[5] << 8)// 4x_2

SetData(read_data[0], "Local HMI" , LW, 100, 2)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我用宏指令填了以上代码 我大概意思是发送01 03 00 00 00 02 C4 0B(CRC的两个检验字节)  然后用位状态设置元件触发宏指令,然后用触摸屏串口跟电脑连接,想看看接收的是不是我想发的。。

结果我用串口助手看到收到的指令是7F 7E FF FF FB 77 7A  才7个,但是我上面的宏指令是发送8个   代码我是仿EB8000使用手册的,我仔细看了各个函数,按道理应该是没错的。。但是接收的却是“货不对板” 有人知道怎么弄吗  求助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求助~~~~~

网友A(2015-09-11):
回复赚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B(2016-12-01):
串口AB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2017-02-11):
通讯线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