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压器联接组标号的简易确定法

楼主(2015-08-04):
1 变压器联接组别标号的常用确定方法

  确定变压器联接组别标号通常采用国际上规定的时钟表示法,即规定原绕组线电动势向量EAB当作钟表的指针固定指“12”位置,副绕组电动势向量Eab当作时针指向钟表的那个数字,该数字就是三相变压器联接组别的标号。下面以Yy0为例,阐述确定联接组标号的具体步骤。分别画出原绕组和副绕组接线图(见图1(a))。

注意画图时同一芯柱的绕组上下对齐,找同一芯柱上的绕组感应电动势的同极性端。

                           图1 Yy0连接组

  按照原边接线画出原边绕组的电势向量图。按照副边接线画出把A和a(见图1(b))看成等电位点的副边绕组电势向量图。

  在原、副绕组电动势向量图中找出对应的线电动势相位差。即Eab当作钟表的分针固定在“12”位置,Eab当作时针所指数字就是该变压器联接组别标号(图1中Eab指“12”,通常用“0”表示)。

  联接组组成:原边接线、副边接线组别号。由此得图1的联接组为Yy0。

  应用此法,对应每一个联接组别都要画出对应原边接线和副边接线的电势向量图,步骤繁琐,也容易出错,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对从事变电站运行的职工更是如此。笔者将所有的联接组别进行全面的分析,反复推敲,找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变化规律,总结出了不用画向量图的简易确定联接组标号的方法。

2 变压器中各电动势向量的相位变化规律

  用国际上规定的方法确定三相变压器的联接组别,较关键的步骤是画原、副绕组电动势向量图,找原、副边绕组对应的线电动势相位差。由于三相变压器结构的特点,三相变压器原、副绕组电动势向量的相位变化及相位差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三相变压器同一侧(原边或副边)各相电动势相位互等120°。

  同一铁芯柱上原、副绕组相电动势要么同相,相位差为0°,要么反相,相位差为+180°(如图1 Yy0)。

  不论怎样联接,电势向量组成的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高压绕组线电势EAB和对应的低压绕相线电势Eab之间的相位差总是30°的整倍数。

3 变压器联接组的变化规律

  三相变压器的基本接线有星形联接(原边用符号“Y”表示,副边用符号“y”表示)和三角形联接(原边用符号“D”表示,副边用符号“d”表示)。原、副边的接线组合有Yy、Yd、Dy和Dd四种。每一种组合又有6个组别号,共有24种联接组,其变化规律如下。

  第一,当原、副绕组接线方式相同时,联接组标号为偶数(如图1所示),当原副绕组接线方式不同时,联接线别标号为奇数(如图2所示)。

图2 Yd11连接组

  第二,当原、副边接线相同、标记相同、极性也相同时,原、副绕组相对应线电势相位差为0。联接组别的标号为“0”,如Yy0。 当原、副边接线相同,标记相同,极性相反时,原、副绕组对应电势相位差为180°,联接组别的标号应为“6”(Yy6)。

  第三,当原边接线、标记、极性固定时,副边绕组三相出线标记按相序移位一次,相当于副边相电动势顺时针转动了120°,联接组别在原来的标号上加“4”,如“0+4”时,标号为“4”;再移位一次副边相电动势,又顺转了120°,相当于“4+4”,标号为“8”(Yy8)。

  第四,当有一侧的接线为三角形时,若标记不变,极性不变,但接线由顺序三角形改接成逆序三角形,对应的相电势变化了60°。当三角形接线在副边时,相当于钟表的时针逆时针转了60°,组别号减“2”;如yd1变为Yd11,三角形接线在原边时,相当于钟表的时针顺时针转了60°,组别号加“2”,如Dy11变为Dy1。

网友A:
不错哦,复习复习在校时候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复习复习在校时候学的

网友C:
挺好的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D:
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E:
肩膀靠靠靠、看、白斑病白斑病加美女、

网友F:
12点钟。不同的组别,现在真的分不清了。赶快回去研究研究,也许能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