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5-08-05):
设备是FX3U-64MR    FX3U-485ADP-MB和日本横河UT351仪表采用485梯形通信,仪表坏了,更换了一块UT35A的仪表,接好后都设置好了,可是读取不了数据,厂家说仪表内存地址变了,例如PV值从D0002变成了D2002,可是我看PLC程序没有找到具体怎么修改读取仪表的地址。请明白人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结合通信协议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通信协议来分析。

谢谢指教,我整个程序看了,没有找到直接读取仪表寄存器的指令啊!

网友B:
看不清楚  上个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  上个程序看看

谢谢指教,程序已上传附件!

网友C:
看半天,没看懂你的程序,自己查吧,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映射的,奇怪了,横河的技术员说别人换表后只是把表的通用性设置好了后,PLC程序不用改的,可是我这个就是不行!

网友:
大略看了下,程序有几个问题说下;

1:程序中有子程序P0,P1等,但是没有响应的调用子程序的Call没有Call,子程序P是不执行的。

2:你的RS发送指令用的M8000触发,对串口来说是不能一直触发发送的。你想下,串口一直被发送占用,怎么接受?应改为上升沿

3:不同数据读写你使用的100ms定时切换,但是你切换后没有调用相应的子程序,没有触发报文赋值。同时由于报文响应的不确定性,用时间未必可靠。比如你100ms一个轮训,但是仪表响应要200ms呢?

4:轮训建议把定时触发方式改为发送1,接受1,接受1完成,发送2,接收2.。。。。这样的方式,由上一个时间完成的标志来触发下一次的发送,同时加上超时判断报警。

  先说这么多吧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指教,原程序是我们08年买的韩国设备带来的,原横河仪表UT351采用485梯形通信,仪表坏了,更换了一块UT35A的仪表(内存地址变了,例如PV值从D0002变成了D2002),接好后都设置好了,可是读取不了数据,仪表厂家说仪表有个高级设置,设置好了应该不用修改程序的,根据他说的我设置好了还是不行,所以想修改一下程序看看,可是通信这块不大懂。

对:   大略看了下,程序有几个问题说下;1:程序中有子程序P0...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5-10-16):
请问楼主,你这个最后是怎么弄的,程序不是英文注释就是乱码,有点不懂

网友E(2018-09-10):
楼主是直接485通讯改成先经过plc写到程序里还是以前就是写在程序里的呢?每个厂家的寄存器地址及plc地址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