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连变频器

楼主(2015-08-05):
小弟刚学触摸屏,众所周知触摸屏可以连接PLC、还可以直接连变频器和智能仪表。我有一点不明白,哪些场合需要触摸屏连接变频器或智能仪表?

是不是用触摸屏连接变频器和智能仪表就是为了省去PLC?如果是这样,这种控制就注定了非常简陋,就是单纯了为了改变电机转速和模拟量的图形变化,这样理解对吗?

现在的PLC很便宜,为什么要选择不用PLC而直接用触摸屏连变频器和智能仪表呢???

网友A:
如果PLC的存在只是为了输入输出信号的采集,那么我为何不采用相对廉价的信号采集模块与触摸屏通讯而是要买个PLC做信号采集模块的功能呢?

如果触摸屏能方便的同变频器通讯我为何还要通过PLC去写程序与变频器通讯呢?是因为我很空吗?

楼主:
听君一席话,省我2本工控书,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