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自动调出某一画面

楼主(2015-08-05):
各位大侠,请问,假如已经做好了3个画面,想在PLC获得某一输入信号时自动调出画面2,这么实现啊?注意,是自动调出画面,而不是自动调出窗口?

网友A:
在触摸屏的变量中加载就行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你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没有型号也不好描述,都不太一样!

网友C(2015-09-10):
文件菜单-系统设置-交互控制,勾选“控制画面变换”,设置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中的数值为待跳转画面号;在PLC程序中判断跳转条件,满足条件设置交互控制寄存器内数值为待跳转画面号即可。

网友D(2017-10-06):
op的输入信号时自动调出画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