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软件使用技巧:批量导入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5-08-05):
首先准备一个excel,并按照需要导入属性的类别区分出列。

打开设备型号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导入】

选择导入的Excel路径。

通过鼠标拖动的方式,将左边的属性名称对应到excel中相应的列

完成匹配后,软件会比较新添加的内容是否与现有数据重复

完成比较后会提示比较的结果,如果确定需要导入,点击【导入】。

完成导入后,可以在设备型号管理器中的【未分类元素】中找到新导入的数据。

根据数据的类别,选中多个设备数据,批量修改属性。

在属性框中直接点击分类名称,选中所需的类别,例如【接触器】

完成导入。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

网友A:
五古城 一和脾气手授牌4 6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