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两种仪表怎么看,,另外怎么操作

楼主(2015-08-05):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种仪表怎么看,另外怎么操作

网友A:
即使告诉了你这2个仪表怎么用,你以后遇到其他的东西还是不会用。

所以说,学习方法很关键。

你应该学习的不是这2款仪表怎么使用,而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图片上都有很清晰的型号了。我估计仪表的背面肯定会有更详细的型号和厂家,以及简易的接线图。根据型号,可以查找到相关的厂家和资料。以厂家官方的资料为准,可以彻底学会这个仪表的使用。

以图片1为例,  可以看到XMC616  以及智能加减器等字样,通过搜素,很容易找到相关资料。

如下面的链接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3acb44af6861e61fcc17ea7.html

附带部分截图

同样的道理,你一定也能自己完成第二个仪表的使用和操作。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而不仅仅是教会你2个仪表的使用。

网友B:
百度,呵呵~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