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700 15KW变频器欠压报警

楼主(2015-08-05):
目前手上有一台三菱A700的变频器,先前检查充电电阻坏了!目前更换后又出现个奇怪的现象,我用的直流调压电源直接接到S.T端子上,当慢慢调压,调压在230V时,测量变频器母线电压也是230左右,此时面板也正常,无报警,在接着调压,当上升到300V左右时,奇怪问题来了,此时变频器反而报警E.UVT,欠压报警了!目前比较茫然!各位大神帮帮忙!有遇到同样的现象没??

网友A(2015-09-16):
这个故障非常常见,论坛里早已解决这个问题。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