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ON和置OFF都用在哪里?

楼主(2015-08-06):
请问各位用过信捷触摸屏的大侠:

信捷开关按钮的操作里有4个选项:置ON、置OFF、取反和瞬时ON。后两个我明白,就是类似自锁按钮和复位按钮,但是前两个只要按下去就不会变了,它们是用在什么场合呢?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A:
对前面2个就是这样的。

写一就写1次是1,再按还是1.但是你程序如果给复位掉,可以再写还是1.

楼主:
请问2楼,那么具体什么场合会用到这种按钮?能给一个具体的使用案例吗?

网友B:
触摸屏对于指定地址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四种模式,至少我见过的都是,有5种吧应该。国产里面,信捷的是置ON、置OFF、取反和瞬时ON,显控的是置位,复位,点动,交替,还有什么三菱的,威纶的自己脑补一下。置ON 、置OFF、取反和瞬时ON,这两个可以按顺序对应三菱plc指令SET,RST,ALT,OUT,最后一个 瞬时ON 要想持续写入需长按对应按钮松开就又OFF了,前面三个点一下就可以了。正常使用的话前边两个可以用   交替   完美取代,我也做过很多项目了,感觉前两个比较多余。

网友C(2018-08-10):
这个理解了,还有就是填数的时候十进制二进制,有无符号的十进制二进制是什么意思,怎么用??求大神告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