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威纶6070ip控制2个PLC

楼主(2015-08-06):
我想用一个威纶的TH6070ip来控制两个三菱的FX1N PLC;求助接口怎么做?用232还是485?具体接线这么个接法?谢谢诸位!

网友A:
首先威纶通没有TH6070ip屏,有TK6070ip屏,可以一个用COM1 RS-232,另一个用 COM2 RS-485 2W/4W。

网友B:
一个屏控制2个PLC?

可能不太好实现吧。不过可以按照下面思路:

屏控制--1台PLC---PLC控制另一PLC

这样屏只要和一台PLC通信就可以。

网友C:
威纶可以支持1对多PLC,拟采用485方式连接,新建2个控制对象对应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屏控制2个PLC?可能不太好实现吧。不过可以按照下面思路:屏控制--1台PLC---PLC控制另一PLC这样屏只要和一台PLC通信就可以。

方法不错不错,免得那么麻烦

网友(2015-12-31):
高手强大,发个具体点的方案呀

网友E(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F:
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G(2019-10-31):
感谢分享,下载学习一下,楼主好人

网友H:
很实用的东西,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21-12-20):
其中一台PLC加一个232-BD 扩展模块,这样就可以232、458(4W)一起通信了! 我用458(4W)连三菱1s + 台达SV3 同时连2台PLC !

网友J(2022-09-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