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数控切割机调高方式的特点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5-08-06):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在工作过程中,针对板材的不平整性设计的各种自动调节割炬高度以保持与钢板始终在固定的范围内达到最佳的切割效果的装置。一般情况下便携式数控切割机的调高方式主要有电动按钮调高、电容自动调高、弧压自动调高。武汉华宇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小王就客户比较关心的问题,下面简单分析下三种调高方式的特点和工作原理:
    1、电动按钮调高;比较常见的调高方式,一般情况下存在于便携式数控切割机的数控系统操作平台。

 其工作情况:在切割过程中,可以通过电控柜上的上下按键调节割枪离钢板的距离,电动按钮调高可以配火焰等离子切割机使用,在切割过程中可以调节割枪高低,能较好的保护割枪。
    配置情况:便携式数控切割机在单火焰的切割模式下,都是这种配置。龙门式数控切割机根据机型的不同,有些为电动调高的配置,伺服驱动情况下,大都是电容调高的形式。(详见各厂家的机器配置表)

    2、电容自动调高;只能用于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火焰切割的情况下使用。

    工作情况:实时探测电容感应环与待切钢板之间的电容值,并通过割炬的自动升降以确保电容值的恒定而保证割嘴与待切钢板的距离恒定不变。
    配置情况:便携式数控切割机上面配置的比较少,性价比不划算意义不是很大;龙门数控火焰切割机上面比较常见;(详见各厂家的机器配置表)

>>产品特点

   1、CHC-200E是CHC-200D的升级版本,CHC-300是AC24V和DC24V交直流通用型,CHC-300S是伺服驱动型,前两者功能一致,功能做了大幅度的提升。
   2、CHC-200E和CHC-300均可用于火焰切割,CHC-300还可用于激光切割。高版本可代替低版本,但低版本不可代替高版本。
   3、操作面板重新设计,采用了防尘的薄膜面板,增加了平衡点到达指示、断线指示、碰撞指示、碰撞信号输出等功能,调试更加方便。
   4、任何状态的防碰撞功能。加上电源后只要探头环被金属物碰到,调高器将立即控制割炬以最高速度提升,同时发出碰撞信号,更好的保护了探头和连接部件。
   5、灵敏度大大提高,超调量更小,调试更加方便。
   6、功率可方便的更改,最大电流可增加到16A,由于采用的内阻更低的功率器件,发热量更小。
   7、CHC-200E和CHC-300及CHC-300S调高器的界面相同,区别在于侧面的标签。
   8、尺寸和以前的CHC-200D保持一致,便于更换。
   9、CHC300具有极高的电源工作范围,从15V到36V均能正常的工作,可以是交流电源,也可以是直流电源。电源不同,最大输出电压有所变化。
   10、CHC-300S是CHC-300的扩展型号,用于驱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通常用于激光切割。

 >>技术参数

   产品全称 电容高度控制器
   产品型号: CHC-200E/CHC300
   规格尺寸 :长*宽*高172*105*50(mm)
   工作电压: CHC-200E:AC24V±10% 50Hz/60Hz;CHC-300:DC24V或AC24V,±30%
   升降电机 :DC24V直流电机
   输出电流 :CHC-200E:1A~6A&CHC-300:1A~16A
   工作温度: 调高器:-10℃~60℃;高频同轴电缆:-10℃~200℃;探头组件:-10℃~350℃
   控制精度 :±0.1mm
   调节范围 :火焰切割:距工件表面5mm~20mm,激光切割:距工件表面0.5mm~5mm
   最大输出功率 300W
   高频电缆长度: 200mm~1800mm 断线保护范围 :高频电缆部分

    3、弧压自动调高;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时,通常情况下都会配置弧压自动调高。

 工作情况:实时探测割嘴电极与待切钢板之间的弧压值,并通过割炬的自动升降以确保弧压值的恒定而保证割嘴与待切钢板的距离恒定不变。
    配置情况:不管是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还是龙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都会要求配置弧压自动调高;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弧压自动调高。只能用于等离子切割方式。

>>产品特点

   1、XPTHC-Portable3002是在我公司XPTHC-300的基础上根据便携式数控的特点设计而成,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
   2、具有设定弧压显示、实际弧压显示、定位高度设置穿孔时间设置功能。
   3、具有保护帽定位、接近开关定位和双速度定位功能。
   4、状态指示功能。
   5、可用于国产等离子和进口等离子。
   6、分压比100:1,也可按照用户要求设定分压比。
   7、驱动电机:DC24V直流电机,最大功率40W。
   8、PWM脉宽调制控制方式。

 >>技术参数

   1、输入电压AC24V
   2、驱动方式:PWM方式
   3、驱动电流:1A-3A,最大功率:40W.
   4、工作温度:-10∽60℃
   5、控制精度::±1V∽±3V
   6、割炬升降速度:1000mm/min∽4000mm/min

    一般客户在采购时,正规的便携式数控切割机厂家都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下建议选配,应该对于自动调高不了解的客户也不必过分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