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开关控制三盏灯

楼主(2015-08-06):
rt,按下X,A灯亮,再按下X,A灭,B亮,再按,B灭,C亮,再按,C灭,然后又回到开始的时候,不用计数器,只用单纯的逻辑做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网友:
下图为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利用脉冲触点和PLC顺序扫描的原理编写,仅供参考。

网友A:
对:   下图为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利用脉冲触点和PLC顺序...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啊.我不相信啊

网友C:
这个时候应该不是什么课程设计或者毕业设计题目了吧

至少应届毕业生都已然毕业 了

楼主:
对:   下图为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利用脉冲触点和PLC顺序... 内容的回复!

可以按照ABC的顺序从上往下设置吗,还是必须要按照CBA的从上往下的顺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下图为三菱PLC的梯形图程序,利用...

    之所以把ABC三个灯逆序排列(即CBA)是巧妙利用了PLC的顺序扫描工作原理。你如果非要按照ABC的顺序排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样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如果必须按照ABC的顺序从上至下排列可以利用“顺序功能设计法”设计程序,参考程序如下:

网友D:
使用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