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开关是自己做还是购买的?有什么可以替代吗?

楼主(2015-08-06):
求教各位大师:第一次用三菱的伺服,MR-J2S,对定位有一定的精度要求。DOG开关一定需要吗?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现存的?网上搜不到啊。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用其它的什么开关代替吗?

网友A(2019-06-13):
就是普通的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就行

网友B(2020-12-07):
接近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