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正反转时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5-08-06):
MM420变频器正转运行时模拟量输出是0-20mA  反转的时候是这个模拟量输出的电流是啥样的啊。按道理应该也是0-20mA是吗?  我把数显表设置成输入是0-20mA的,正转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但是反转的时候就显示不了了。

网友A:
设置p0775=1,模拟量取绝对值后送到模拟量输出

网友B:
1.如果是2007年12月以后的软件版本,可以将P0775这个参数设为1,就是把模拟量输出取绝对值后再输出。

2.对于MM4系列早期产品,由于软件版本比较低,找不到P0755参数,

需要设置参数如下:(此方法前提条件是P2200 = 0) P2800 = 1 (使能自由功能块) P2802[8] = 1 (使能乘法器) P2877[0] = 21 (频率作为乘法器输入1) P2877[1] = 21 (频率作为乘法器输入2)

P2264[0] = 2878 (乘法器输出作为反馈量输入)

P2270 = 1 (反馈量输入做平方根处理)

P0771 = 2272 (模拟输出被指定所求得绝对值)

其中,参数P0771有两组值,分别是P0771.0 (模拟量输出1)和P0771.1(模拟量输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