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局域网转换器

楼主(2015-08-06):
KB2001串口-局域网转换器

1.产品介绍

    KB2001是RS232/485到TCP/IP 的数据协议转换器,它提供RS232/485到TCP/IP网络和TCP/IP网络到RS232/485的数据传输,该KB2001向上提供10M/100M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或RS485)串行口,16K通讯缓存,通讯参数可通过软件设置,波特率从300bps~115200bps。KB2001 可适用各种网络环境,网络参数和串口参数可使用KB2001设置软件进行设置,也可以由用户编程进行设置。

2.技术参数

2.1.基本参数

名称:给当前KB2001命名 ,最长可为16位ASCII码;

密码:KB2001密码,在设置KB2001时需要提供密码。密码为6位ASCII码;

产品类型:类型固定为Converter;

版本:程序版本;

I1:1号开关量输入端子;

I2:2号开关量输入端子;

O1:1号开关量输出端子;

O2:2号开关量输出端子。

2.2.网络参数

IP:当前KB2001的IP地址,当KB2001接入到某一子网中,其IP需要根据子网的网段分配相应的IP;

网关:当前KB2001接入的子网的网关地址;

子网掩码:根据子网实际情况设定;

IP获取方式:KB2001获取IP的方式,支持手动和自动方式。在手动方式下, KB2001使用设置的IP地址为自身的IP地址;在自动方式下,KB2001通过DHCP协议来获取自身的IP地址,此时,网络中必需有DHCP服务器,如果使用DHCP方式获取IP失败,则使用设置的IP地址;

网络协议:KB2001网络通信使用的协议,支持UDP和TCP。

2.3.串行通讯相关参数

波特率:KB2001串口通讯时的速率,用户必须设置成与其PC机或终端设备一致。KB2001支持多种波特率,从300pbs到115200pbs;

数据位:在串口异步传输中,一组数据实际包含的数据位数。KB2001支持5-8Bits的数据位。这个参数应与KB2001串口相连接设备的"数据位"具有相同的值。通常情况下,一般为8位;

校验:KB2001串口数据校验方式,分为无,偶,奇三种,用户必须设置成与其PC机或终端设备一致;

停止位:在串口异步传输中,一组数据中用来表示这组数据结束的数据的位数。支持1个停止位和2个停止位。这个参数应与KB2001串口相连接设备的"停止位"相同。一般为1位;

最大缓存时间:KB2001从串行口接收到数据后,先将数据缓存起来,在超过"数据保持时间"后,如果还没有从串行口接收到下一个数据,KB2001则将收到的数据发送到网络上;

最大缓存字节:当KB2001从串行口接收到的此数量的数据时,则将数据发送到网络上。KB2001在满足"数据保持时间"和"数据保持个数"两个条件之一时向网络发送数据。

2.4.网络应用相关参数

工作模式:KB2001分为两种工作模式:客户端(Client)和服务器(Server);

本地端口:KB2001的本地的端口;

服务器IP获取方式:分为手工指定和由DNS获取;

服务器IP:KB2001是 Client工作方式,必须设置目标IP即服务器IP。(此参数KB2001为Client模式时才有效);

服务器TCP端口:指定KB2001与目标主机通信所使用的TCP端口(此参数KB2001为Client模式时才有效);

服务器UDP端口:指定KB2001与目标主机通信所使用的UDP端口。(此参数KB2001为Client模式时才有效);

服务器DNS:用户可由此指定服务器的DNS(此参数KB2001为Client模式时才有效)。

2.5.电气参数

电源电压     5~12VDC

工作电压     3.3VDC

功耗     < 500mW

平均工作电流     < 60mA

2.6.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30℃~80℃

存储温度:     -45℃~125℃

相对湿度:     20%~ 95%(无凝结)

3.应用领域

门禁考勤一卡通

水、电、气自动抄表

电力系统自动化

智能交通管理

LED显示屏信息传输

智能楼宇控制

POS机联网

工业仪表自动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