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玻璃杯设备(自编程)多功能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8-06):
一、简介

玻璃杯设备样种繁多,各种尺寸各种工艺等都需要不同的烧制流程,火候把控等也尽不一样,设备工艺流程更新也需要与时俱进,这时候就衍生出带有PLC+HMI带有自编程功能的设备,相对之前使用数控不仅价格上优势,而且编程简单方便,不需要工人掌握G代码等。

二、工作原理

根据用户编程的工艺来执行动作,修改简便,并具有配方功能,调用方便快捷。

三、自编程介绍

根据用户要求,可自行设计,定义动作流程,目前动作设置上限100个(可根据用户要求另行扩展)

1、可设置开关量动作,各电磁阀、继电器等通断动作,例如主轴旋转,大火小火切换等。

2、添加动作之间延时等,例如根据火候适当加长烧制时间。

3、外部信号等待功能,可以等待外部信号来继续工作等,例如装杯定位等待等。

4、各工位轴移动功能,可以自行设置工位移动,移动位置及速度可以自行调整,如压螺纹时,上模快下慢压等变速动作。

5、联动功能,实现多轴联动,多轴同时工作,例如烧厚底时,火头与底模同步移动。

6、配方功能,可以记录保存用户客户的所编程的工艺,用户可以自行命名,保存及调用,不用反复重输流程等麻烦事宜。

7、安全保护功能,动作参数可以根据不同机型设备设置最大安全值,保证设备不会因为编程错误而发生撞机故障等。

编程方便快捷,可以在任意位置进行动作修改、插入及删除,编程案例见下图。

四、程序介绍

1、主画面:该画面主要显示系统的当前配方,以及运行监控、工艺参数等一级菜单。

2、工艺画面:该画面主要做一些工艺参数设定,配方设置调用等。

3、流程参数画面:该画面用于设备编程,共有100个动作可用。

4、各参数画面:这些画面可以调整对应动作的执行参数。

5、运行状态监控画面:可在该画面监控当前执行动作,以及设备各工位所在位置,及动作目标值。

6、手动画面:可在手动模式下,进行各动作机构的调试。

7、配方画面:用户可以自行调用配方参数。

8、系统画面:可用于设置设备核心参数等。

网友A:
参数设置需要这么多啊。

网友B(2016-05-06):
我想知道怎么在文本输入的栏里显示字体。楼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在文本输入的栏里显示字体。楼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用的是T9输入法键盘,在软件的内置画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