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函数指令说明

楼主(2015-08-06):
请问谁有三菱GX WORKS2函数说明?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编程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编程真需要?

就是在右侧部件里的那些函数说明

网友A:
用我三菱GX WORKS2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大小小也十几个项目了,没明白你在说什么右侧部件,对于编程软件这块儿,我一直不推荐新手做过多研究,毕竟只是个工具而已,你只需要知道常用的,编辑命令辅助功能、监视、调试、注释、参数设置就足够了,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程序的优化,算法以及指令的巧妙运用上面,优质的代码也是一行行敲出来的,没有捷径只有不断的借鉴和自我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三菱GX WORKS2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大小小也...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下面截个图给你看看,就是编程界面右边出现的部件选择,下边有很多函数,那些函数都是什么意思?另外,FB块都是程序员根据需要编写的应用于程序里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