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40点)疑惑

楼主(2015-08-06):
  1. DVP-40EH00T3  在正面的右下角有一(TR)的标志,不知是什么意思。

  2. DVP-40EH00T3  有四路脉冲输出,我用ASD-AB系列驱动,请问PLC单端脉冲输出用那几个端口(我需要四路脉冲)。

    请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最好找找说明书

网友B(2015-09-10):
T表示晶体管输出,R表示继电器输出;输出脉冲的话必须是T。

Y0、Y1;Y2、Y3;Y4、Y5;Y6、Y7共4组脉冲输出点,Y0、Y2、Y4、Y6这4个点输出脉冲信号,Y1、Y3、Y5、Y7这4个点控制相对应的方向信号。

网友C:
如果使用“相对移动”或“绝对位置”,则应用指令只认“正负脉冲”!

网友D:
看看手册吧 14年开始生产的EH3系列的32点是四轴 40点是六轴脉冲输出,做工控要保持知识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