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 PC 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06):
CQM1H 在监视模式下PC通讯没问题,但是到了运行模式下就无法通讯了。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明没通讯上     检查一下通讯线

楼主:
可是cx-p能连上,操作模式选择监视模式时pc可以控制,但是操作模式选择运行模式pc就不行了。pc端是VB写的程序。